FUTABA T14SG 电调油门设置

楼主(2015-06-25):
电调以前是用别的遥控器设置的,后来换了FUTABA T14SG  油门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天有个电调坏了,换了一个新的,油门不一样,希望有知道的模友告诉一下,谢谢。接收是R7008SB

网友A:
每款电调的设置方法都不一样。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要看电调的说明书。与用什么控,用什么接收机无关。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 个别电调在futaba上油门是反向的 这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款电调的设置方法都不一样。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要看电调的说明书。与用什么控,用什么接收机无关。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发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1:我原来使用的是华科尔的控,电调油门校准我会搞的。后来买了T14SG,换上后也没有校准电调就使用了,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
2;后来坏了一个电调,重新买了一个,现在我想4个电调重新校准油门,不成功。
我是这样校准的,我是插在第3通道,可是就是校准不了。希望你知道告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 个别电调在futaba上油门是反向的 这点要注意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发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1:我原来使用的是华科尔的控,电调油门校准我会搞的。后来买了T14SG,换上后也没有校准电调就使用了,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
2;后来坏了一个电调,重新买了一个,现在我想4个电调重新校准油门,不成功。
我是这样校准的,我是插在第3通道,可是就是校准不了。希望你知道告之,谢谢。

网友C:
你如果开了SBUS3通道就校准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开了SBUS3通道就校准不了了~~~

那你可否告知我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可否告知我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你开了SBUS了? 两种方法,一种是吧SBUS关掉  用普通的8通道   然后3通道校准    二是  看你SBUS 是什么模式,如果模式4的话选择SBUS之外的9-14通道也就是 接收机的1234位置,把油门改到这几个通道的任意一个上来,然后通过这个校准。  具体SBUS的4种模式切换,你论坛里搜教程吧,那个太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说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了SBUS了? 两种方法,一种是吧SBUS关掉  用普通的8通道   然后3通道校准    二是  看你SBUS 是什么 ...

十分感谢

网友(2018-10-23):
你开了SBUS了? 两种方法,一种是吧SBUS关掉  用普通的8通道   然后3通道校准    二是  看你SBUS 是什么模式,如果模式4的话选择SBUS之外的9-14通道也就是 接收机的1234位置,把油门改到这几个通道的任意一个上来,然后通过这个校准。  具体SBUS的4种模式切换,你论坛里搜教程吧,那个太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