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刚换的双子星

楼主(2015-06-25):
为什么上电后要等好久才能解锁啊 真的是好久好久啊

网友A:
我的E800套装也是,等好久电调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E800套装也是,等好久电调才能用

很诡异啊 而且只要一换电池 又是好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诡异啊 而且只要一换电池 又是好久

是不是自检的过程比较长,有说明书没,有的话应该会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自检的过程比较长,有说明书没,有的话应该会提到

说是要自检返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要自检返航

那估计是GPS搜星吧,一般都要几十秒左右

网友:
刷最新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GPS搜星吧,一般都要几十秒左右

gps7星啊

网友:
要自检返航模式才行。

网友:
那也要看所在地段的搜星能力呀

网友B:
开起飞前,切自动返航一次,解锁5秒内起飞,
我的没用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起飞前,切自动返航一次,解锁5秒内起飞,
我的没用等过

还有一个问题 飞控电压是电池电压吗?为啥我4s电压却只显示11,8
动力电压在哪看啊

网友:
是不是装的不对

网友:
刷新的固件吧,老的固件要自检返航才能起飞

网友:
应该是搜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