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F450 QQ飞控首飞体验

楼主(2015-06-25):
本人小白,新组F450+QQ飞控。
中威特30A电调+810KV电机+1147桨
上图:

1. QQ飞控感度调整到最低,晃动明显减少。
2. 遥控通道相位调节花费了较多时间,本人使用AT9
3. 增加起落架后,虽起飞过程较为沉重,但滞空感觉会更加平稳。应该是中心较低导致
4. 新手控制力欠缺,从高处降低过程中明显出现油门过大反弹
5. 比较质疑一个问题,本人选择的是右手油门。正常设置是否应该为左手前进+后退、右手上升降落+左右侧倾?右手升降时总会无意左右倾斜,这是技术还太菜的原因吗?
6. 飞机低空炸机后(只有2-4米)重新起飞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向左或者向前翻机的情况,但稍加相反作用力离空后一切平稳
7. 老鸟们可否提供一些较好的练习降落的tips?
8. 飞行过程中右转正常,但左转明显感觉需要更大的操控间距才可达到理想期望。是否遥控需要重新校验?
9. 因为现在没有无头模式,30米视距外明显感觉较难操作方向

一些疑问:
QQ飞控可以设定悬停模式或无头模式吗?还是只能全手动?如果希望添加这两个功能需要选择哪款飞控呢?

遥控失效,飞机应当会自动停机吧?但看过以下这个视频,飞机失控飞至高空后坠落,真的会这样?飞控故障?
附视频链接:?from=s1.8-1-1.2

网友:
可不可以不转啊,头晕啦,跟我的450硬挂狗一样果冻

网友A:
你右手油门上推加油,下拉减油,左右推杆是横向左右飞行,左手上推杆前进,下拉杆后退,左右推杆是方向,左右转头,我也是玩QQ飞控,才会飞四轴的

网友:
也是一样的机架

网友:
转的眼晕

网友B:
建议赶紧换apm之类的控,我也是QQ过来的,这辈子再也不会用QQ控了,简直没法用,换了其他飞控你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QQ失控造成的损失都可以买一套NAZA V2了。

网友:
这个...算是炸了吗?感觉还受控制啊....好像只是在高空有一段失控了......

网友:
qq飞控没有罗盘和气压计,所以悬停和无头就不要想了

网友:
qq飞控每次炸机后要重新校正加速度计,不然会再次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右手油门上推加油,下拉减油,左右推杆是横向左右飞行,左手上推杆前进,下拉杆后退,左右推杆是方向,左 ...

恩,是这个设置。不过右手油门总会无意摇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赶紧换apm之类的控,我也是QQ过来的,这辈子再也不会用QQ控了,简直没法用,换了其他飞控你会和我有一 ...

APM好设置吗?

网友:
不要因为是开源就害怕,其实很简单的,QQ调试没有数据,看不到,而APM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应该来说更好调,而且有泡泡老师的教程就没有问题了。玩模型你肯定会换飞控的,不会一直用QQ。如果觉得不好调就用NAZA,效果远远超过QQ。相信我,我用QQ的时候炸鸡的维修费都够再买一台F550了。

网友:
你用什么遥控呢?

网友C:
LZ这视频  看的头想不晕都难

网友:
眼花看不下去了

网友:
炸机后重新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视频  看的头想不晕都难

最近又发现一个失控视频,也是转的不行。

?from=y1.3-idx-uhome-1519-20887.205905.6-1.1-8-1-6-0

网友:
看着看着,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