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摔坏了,谁知道哪里可以配吗?

楼主(2015-06-26):
不小心摔坏了屏幕,这个好换吗?还是报废换新的?

网友A:
要么在某宝或者电子配件市场买屏幕自己装,要么找买的店维修,要么就这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在某宝或者电子配件市场买屏幕自己装,要么找买的店维修,要么就这么用了~

是的,不过找的时间成本大。万一买错了,最好还是整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找的时间成本大。万一买错了,最好还是整个换

换新的吧,嘿嘿

网友:
不是维修高手的话建议换新的,比维修划算。不到两百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再把图传装上就行了。

网友C:
拆开,屏幕背后有不干胶贴,上面有型号,这种类型的显示器屏幕淘宝一大把。买对型号回来拨开屏线卡子自己装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屏幕背后有不干胶贴,上面有型号,这种类型的显示器屏幕淘宝一大把。买对型号回来拨开屏线卡子自己装 ...

我会换呢,这个难不倒我,苹果的屏幕都换过几个了

网友C:
既然会换,那么这个难不倒你,那你发帖逗我们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会换,那么这个难不倒你,那你发帖逗我们玩呢

哪有,我只是想弄清楚,有没有配件,或者有没有其他技术要求,毕竟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