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控电多少V是满电 多少V是没电

楼主(2015-06-26):
14SG控电多少V是满电 多少V是没电

网友A:
听说的是7v满5v是没电

网友B:
我的是7.4v充满,5.7-5.8补电

楼主:
谢谢 这 充电器 不会 满电自动断吧 我看说明好象是

网友C:
如果電池快用完,控上有表示還會有報警聲.我的是滿電7V左右, 5.8V 再充.

网友D: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如果是原装镍氢电池是5S的 那么7V满电, 6V充电就行
如果是单买的LIFE电池 2S就是 7.2V满 6.2V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