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调查一下大家的锂电池报警电压

楼主(2015-06-26):
为了防止过放,大家一般都设置的多少电压报警,一般放电到单片多少伏呢?我一般保险一点3.7,追求时间的话3.6。

网友A:
落地不低于3.6就行,带载一般3.4左右

网友B:
f450 3.5 固定翼 也是3.5

网友:
设置3.6放放3.68就响了

网友:
3.7报警 收回时3.6几正合适不易过放

网友:
夏天3.6  冬天3.8  响了就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地不低于3.6就行,带载一般3.4左右

3.4会不会太低了啊

网友C:
我是6S,低电压保护设置的20.4V,也就是带载3.4V

另外,告诉你个多数人不敢试的秘密,我的电池都是充到4.25V的哦!!

不管是自己买电芯组的或者成品的富力和花牌电池,长期这样用的!

锂电的特性,一定要科学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6S,低电压保护设置的20.4V,也就是带载3.4V

另外,告诉你个多数人不敢试的秘密,我的电池都是充到4 ...

3.4报警么,那下来回压多少呀

网友D:
我是多级保护、飞控报警电压带载一级是3.6、二级3.4、BB响3.7、

网友E:
APM 上3.6V,BB响3.3V,最近自组的电池3.3V就只有几秒可放了就提高到3.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多级保护、飞控报警电压带载一级是3.6、二级3.4、BB响3.7、

智能电池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 上3.6V,BB响3.3V,最近自组的电池3.3V就只有几秒可放了就提高到3.4V

学习了,我也试试

网友F:
我的带载3.6,落地不低于3.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带载3.6,落地不低于3.7。

我也是,感觉比较保险

网友D:
屏幕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如下图

如果是在高空(300左右)显示11.2V左右你就得下降
然后BB响就注意了、3.7-3.6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足够下降到自己面前、如果是3.6你还没下降到那这时候就得加快下降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如下图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G:
难道你们的电池都没有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你们的电池都没有内阻吗?

然后呢

网友H:
我用的是低C数电池,带载电压掉得很厉害。而且BB响飞高飞远之后也不容易听到,所以我都是不装BB响的。

我一般采用的方法是时间+电量。电压作为参考数据。我用的是4000的电池,一个起落控制在10分钟,电量消耗控制在2500~3000。

当然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会老化,电池的如果降到3000或者不到3000了怎么办。所以用下面两个方式辅助
1。下来之后立刻测电压
2。每次充电检查充进去的电量
3。没隔一段时间检查一下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低C数电池,带载电压掉得很厉害。而且BB响飞高飞远之后也不容易听到,所以我都是不装BB响的。

...

20C么?

网友I:
低了总是有风险的,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这么低,我一般都是25C或者30C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了总是有风险的,自己看着办吧

是的,毁了俩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3.4报警么,那下来回压多少呀

3.6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屏幕上也是可以看到的、如下图

你这个是OSD自己能把电池电压数据监测出来还是你加了电流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左右

那应该不会过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OSD自己能把电池电压数据监测出来还是你加了电流传感器啊?

OSD里有个接口是直接接动力电池的
然后就可以检测电池当前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OSD里有个接口是直接接动力电池的
然后就可以检测电池当前电压

是这样的OSD么,图上右下角的那个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是这样的OSD么,图上右下角的那个接口?

我的是最古老的版本、供电都是5V供电
穷人OSD

网友B:
这个还不得看你平常飞多高飞多远,要是每次都目视飞,3.3都没关系

网友K:
個人認為3.6v時電池容易漲肚.反而不合算..每次使用到3.8v..鋰電壽命更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個人認為3.6v時電池容易漲肚.反而不合算..每次使用到3.8v..鋰電壽命更長

续航时间会短好几分钟吧

网友:
3.6V报警就下来,一般下来后回压到3.7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会短好几分钟吧

锂电池只放到3.8V时还有将近一半的电量没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最古老的版本、供电都是5V供电
穷人OSD

多谢!!懂了

网友:
BB响是3.7,飞控设置是11.5.二级11.3,3S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会短好几分钟吧

還是比電池廢了合算..一般都是過放給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還是比電池廢了合算..一般都是過放給廢

这倒是

网友:
我设置3.5  然后降落之后电压在3.7以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OSD里有个接口是直接接动力电池的
然后就可以检测电池当前电压

检测总电压不是很靠谱 如果电芯电压平衡性不好 这个就不准确了 有可能有电芯电压是3.8  而有点已经降到3.5

网友:
引用 网友L:
检测总电压不是很靠谱 如果电芯电压平衡性不好 这个就不准确了 有可能有电芯电压是3.8  而有点已经降到3. ...

多重报警、飞控一级是3.6带载、二级是3.4带载、BB响是3.7、屏幕显示是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