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航拍。

楼主(2015-06-26):
各位老师。
我是新手,请帮我推荐入门的航拍配置。(不包括飞行器)
请教外行的问题,录像存储是在摄像头上,还是在显示器上。
如果在摄像头上,怎样遥控开始、结束?
如果在显示器上,图传对录像质量有影响吗?或者说,图传对传输视频信号的清晰度有限制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大疆P3 不太贵,不折腾  相机和地面的监视器上都能存储,贵的可以控制,便宜的相机只能地面上录,地面上结束。除非自己改装。图传对录像没啥影响,有点限制太远了不清晰,再远了收不到图像,所以监视器上就不清晰信号好就清晰(720P的),但是天上的录像质量不影响。

网友:
成品吧,少折腾,楼上说的精灵3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民用无人机时代来了吧!!!!!!!

网友:
越来越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P3 不太贵,不折腾  相机和地面的监视器上都能存储,贵的可以控制,便宜的相机只能地面上录,地面上结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