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如何做到像大疆的油门回中

楼主(2015-06-26):
看到精灵,零度和3dr的新机遥控都是油门回中的就突然有个想法不知道pix能不能做到,我知道遥控器是可以调成油门回中但apm固件的飞控在自稳下一解锁不就自己飞起来    在定高下一解锁就高速转动,我就想在自稳模式下做到像大疆的油门回中请教大神们有没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感觉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感觉方便很多

不知道有没方法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方法做到

估计需要重新编程序了
你头像的GPS好高高啊

网友B:
APM的ALTHOLD就是DJI的A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需要重新编程序了
你头像的GPS好高高啊

那gps是以前装的买回来的支架直接安装,现在我支架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gps是以前装的买回来的支架直接安装,现在我支架都不用了

那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的ALTHOLD就是DJI的ATT

定高时是可以做成油门回中,  但我想做成自稳时的油门回中   定高模式下气压计有问题会影响回中的效果

网友:
油门回中那是气压计在工作,APM自稳气压计不参与工作,哪来油门回中,简单点说定高模式就是类似大疆的姿态模式,相差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时是可以做成油门回中,  但我想做成自稳时的油门回中   定高模式下气压计有问题会影响回中的效果

DJI除了手动都是有定高的 apm气压计出问题可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