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飞控可以实现固定翼和多轴模式的空中切换

楼主(2015-06-26):
一直对F35, 鹞式和V22鱼鹰之类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比较感兴趣. 但是不知道市面上哪种飞控可以实现固定翼和多轴模式的空中切换? 请问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装两个飞控

楼主:
那对马达的控制不是冲突了吗?是否有某种电子开关切换呢?

网友A:
对呀起飞后切断多周飞控电源打开固定翼这边飞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起飞后切断多周飞控电源打开固定翼这边飞控电源

好主意, 谢谢!

网友:
上youtube看很多了,似乎比较理想容易是单独屁股一个推进,
这个方式KK就可以做到。

网友:
目前还没有

网友:
正在做, 双飞控,~只想到这个办法~

楼主:
Pix之类的飞控不知是否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