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发烫

楼主(2015-06-26):
谁能告诉我原因,姿态稳定,不过偶尔尾巴抖俩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舵机温度一般多少可以接受

网友A:
可能电机堵死了,看下你的尾舵行程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机堵死了,看下你的尾舵行程是不是太大了。

工作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B:
看看尾舵机是不是超过行程了,抖动有可能舵机没力了,或者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舵机是不是超过行程了,抖动有可能舵机没力了,或者跳舵

地面上看着不抖啊,一上天一会,下来就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上看着不抖啊,一上天一会,下来就烫

把遥控器方向舵打到最右边然后最左边如果超过行程会有“滴滴”的持续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遥控器方向舵打到最右边然后最左边如果超过行程会有“滴滴”的持续响声

没顶死,舵机不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顶死,舵机不吃力

舵机四五十度是正常的

网友:
也可能是金鱼尾嘛。

网友:
看看尾巴机械是否顺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面上看着不抖啊,一上天一会,下来就烫

很明显,飞机 晃动、震动 偏大,,飞控 或者 三轴

陀螺仪 的 滤波效果不好,,将直接导致 尾舵机 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飞机 晃动、震动 偏大,,飞控 或者 三轴

陀螺仪 的 滤波效果不好,,将直接导致  ...

嗯,问题就是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飞机 晃动、震动 偏大,,飞控 或者 三轴

陀螺仪 的 滤波效果不好,,将直接导致  ...

学习了

网友:
检查电位器问题。

网友:
感度高了吧。。

网友D(2015-08-22):
会不会舵机频率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舵机频率设置不对

舵机频率咋设置啊

网友:
宽频和窄频的使用。

网友:
在调试软件里面选择舵机频率

网友E(2015-11-20):
路过,舵机的频率,宽频或窄频和陀螺仪上的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舵机的频率,宽频或窄频和陀螺仪上的是否对应。。

知道问题了,舵机吃力了

网友E:
哦!你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你用的什么舵机?

futaba

网友:
真是土豪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