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机也要怀念一下被我无数折腾的仿F550

楼主(2015-06-26):
作为入门级的机机,F450/F550确实是DIY爱好者的好选择,不过某宝上大多数套装都是QQ控,对于这个控真的也是醉了,这辈子都不想用它了,炸的都是眼泪啊,换了APM之后感觉反差太大了,还是建议尽量不要用QQ了,炸的钱都可以买好几个apm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肯定有高手能用得很好。
这台机机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降落的时候弹跳地厉害,可能是最开始入门的时候操作技术比较差吧,所以就尝试了各类成品机架和铝合金做的大脚架,感觉都不保险,最后牺牲了一个相机三脚架做了六个支柱,分别用绑带绑在机臂下面,感觉还挺好,再也没侧倒,弹跳的情况。后来有一次射桨炸鸡,大概几十米掉下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诶~

网友A:
桨应该换好一点的atg的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应该换好一点的atg的桨不错

后来换了碳纤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换了碳纤维的

那你应该连电机电调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应该连电机电调都换了

直接转给别人,把整个飞机都换了,哈哈哈

网友B:
楼主,别这么折腾了,老刘给你个建议,把这机出了,去弄个好点的机架和电机吧。
给你推荐一款,我目前正在用的,这机就一个字——稳!
这款机型缺点是偏重点儿,电池规格有要求,其它方面都挺好。用4S/4500电池,飞行时间大约在10-12分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nvsor3b2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这么折腾了,老刘给你个建议,把这机出了,去弄个好点的机架和电机吧。
给你推荐一款,我目前正在 ...

出了一个多月了,嘿嘿

网友C:
买这个碳千550 X6 ,400块不到,全部件搬过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碳千550 X6 ,400块不到,全部件搬过去就行

以前那一套动力太入门了,换的DJI的动力系统和达亚550的机架,嘿嘿

网友D:
我也要怀念一下我入魔的时候的那个小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要怀念一下我入魔的时候的那个小灰机了

赶快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