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使用oneshot125

楼主(2015-06-26):
CC3D地面站自15.02版本之后开始支持oneshot125,其让飞控和电调之间的通信速度、油门反应速度更快,非常适合多轴飞控对飞行器的姿态调整。因为我的接收是rx1002,所以必须加个ppm转换器;电调上次烧了好盈后新换的DYS SN 20A 完美支持BLHELI。
连线方式:控的6个通道分别接ppm转换器1-6口,即pwm输入;转换器上ppm输出口接cc3d,只需要接地线、火线和最后根信号线;可以参照下图:
因为dys不带ube,所以得用外置的连接到接收器上,由其供电给飞控和转换器。

添加转换器虽然会增加重量,但确能使用ppm,从而得到oneshot125,或刷CF固件也不会只认4个通道。
接线完成后就进入地面站设置,我这里就不放图了,记得选oneshot电调模式就ok了,其他设置照旧。
因为下雨天没办法试飞,暂时没法看效果,等天晴了上视频。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cc3d 之前版本开始就支持oneshot125了 信号口1 2供电接好 信号接8口就开启oneshot125了 ........................ 另外你的DYS SN20A 如果没有刷固件工具更改下设置之类... 可能会悲剧

网友:
那为何不直接用NAZE32?

网友:
直接用naze32好了,不喜欢折腾

网友:
很简单啊,飞控和电调都刷最新的固件,然后调参软件中启用就好了。

网友:
因为我的接收是rx1002,所以必须加个ppm转换器

谁说RX1002需要PPM的转换器? 除非你想要玩WS2812B LED。 那就你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