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机辣么沉~~~

楼主(2015-06-26):
h4 680  朗宇4110 乐天40a   6s10000的电池  加上云台相机图传  都重3.8公斤 7600g 。。。。 有没有什么办法减轻重量。。。  电池有92%的电  飞了14分33秒  报警电压低   还没有开图传。。。感觉飞的时间好短。。。   有没有什么办法增加点续航时间。。。。。

网友A:
电池多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重呀?

1382克。。。

网友:
主要是电池重了吧,我的还8000的6s都3.053kg了,还不加图传云台相机这些设备,报警电压调低点空机20分钟左右吧。

网友B:
3.8公斤7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公斤7600g?

。。。38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公斤7600g?

我数学老师请假了。。。体育老师带的课。。。

网友:
电池太重了吧

网友C:
7600g  是 7.6KG ~~~~~~~~~

网友D:
3.8KG,7600g,太亮了,都没心思回你的其他问题了

网友:
我的六轴总重和楼主的差不多 电池是自组的6S  10000MAH  实际可以充进7000mah左右 飞行时间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KG,7600g,太亮了,都没心思回你的其他问题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00g  是 7.6KG ~~~~~~~~~

。。。我数学不好。。。

网友:
电池有点重了

网友:
我估计楼主要说是7.6市斤,结果脑子一抽,给整了个7600克

网友:
螺旋桨16-17寸就可以飞的时间长点

网友:
电池重了,你换小点的电池估计时间会长,我的机器720轴距,8斤左右,5000电池可以都可以飞15分钟。

网友E(2015-12-01):
好巧,我也是H4 680,并且飞控也一样,零度x4 v2,电机朗宇4110s 340kv,好盈铂金30a电调。空机重量2.2kg(包含云台、相机、图传、osd),全挂载起飞重量3.8kg(带一块格氏6s 12000ma 15c动力电池,一块格氏3s 800ma图传电池)。bb响设置3.6v报警时,航线飞行续航时间35分钟,悬停续航时间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