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六轴 有两轴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26):
用的是大疆V2,GPS状态下,在定点飞的时候,有两轴突然不转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大疆炸鸡很多都是电机骤停

网友B:
电机或者电调出问题了吧

网友C:
osd数据能看明白.

网友D:
地上解锁还是两轴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