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不知道怎么在AT9遥控上设置油门功能

楼主(2015-06-26):
请 乐迪技术 发一个设置打开 和关闭 油门关闭功能的视频并连接到电调和马达演示一下

网友:
我也是AT9

网友:
还做个视频发下

网友A:
这么多帖子不会看……下面就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在“油门关闭”里面设置,将混控打开,选择一个开关控制。
比如您将开关设置为SwA,位置选择UP,那么开关A打上去的时候,您的油门就是锁定的(这时红灯会闪烁);A开关打下来的时候,油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咨询我们售后客服MM:2322736728或者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进行咨询的。
祝您玩机愉快~~

楼主:
你好,很感谢你的建议,不过并没有解决我所说的问题,乐迪应该做一个演示视频的,这样才能给用户或潜在用户一个专业、细致、直观的一个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帖子不会看……下面就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谢谢,我前期都看了,并没有解决我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