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建议大疆公司对悟INSPIRE 1的螺旋桨快装件的改进

楼主(2015-06-26):
所以建议把螺丝孔改到下图所示的位子,并且加厚桨座整体塑料的厚度,以增加塑料件强度。

网友A:
这个件如果是铝件的话就没啥问题,无论是cnc或者是压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如果是铝件的话就没啥问题,无论是cnc或者是压铸

铝件是好啊,成本高了大疆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如果是铝件的话就没啥问题,无论是cnc或者是压铸

赞同

网友:
说的我都怕了,我就是1345s

网友B:
貌似有理,实际完全不通。 你有没有算下那个卡子需要往里面偏转多少度才能导致射桨? 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约需要竖直面往内偏转30度。 你知道30度是啥概念么?

网友:
能换成铝件就好了、

网友:
铝合金多好这么值钱的设备,还这么重要部位,大疆居然用塑料件,哎,要是怕,LZ自己cnc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理,实际完全不通。 你有没有算下那个卡子需要往里面偏转多少度才能导致射桨? 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约 ...

我的机子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理,实际完全不通。 你有没有算下那个卡子需要往里面偏转多少度才能导致射桨? 我粗略算了一下,大约 ...

把图看明白了再发言!

网友:
大疆应该给你经费

网友:
讲的有道理,希望改进,刚刚买了悟!

网友:
有一定的炸鸡隐患,可问题是要这个部位引起的炸鸡估计很难发现,大疆又要耍赖了。

网友C:
按你说的改不是一样的会向中间靠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说的改不是一样的会向中间靠拢吗?

塑料卡子有螺丝孔 的这个方位很薄,螺丝一上紧就会向上对折。

网友(2016-12-13):
不是悟,但也用此快拆浆,回去看看,楼主很细心

网友:
你炸鸡~我 配件卖给谁~ DJI 肯定这么想

网友:
没办法,商业技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