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几个问题

楼主(2015-06-26):
1 降落的时候可以关掉电机,滑行降落吗?
2 固定翼飞机我如何确定应该使用多大推力的电机,和多大扭力的舵机?如何计算的?

网友:
1、固定翼降落在离地20米左右就可以油门全收了 ,但是只是风速较小或者降落跑道比较平整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慢慢把握,但是随时做好复飞的准备,起飞降落时候的事故率还是很高的、
2、一般上单翼的飞机,基本满足拉力比0.7就做够了,要是你想玩特技,那必须大于1,电机和桨的搭配也是有最优搭配的,当然还有飞机的电调。电池等 ,电调选择尽量大点,有充足的余量,这几个量的搭配,肯定弄痛了很多小鸟的头,当然我也经历过,至于多大的舵机,这个要看你多大的飞机,一般2m翼展,2kg以内 9g舵机可以满足,如果要是更大的飞机,就得更大的舵机,如futaba3003等标准舵机了。
3建议楼主多潜潜水,新手板块给了我入魔的很大帮助,也希望给你有更大的帮助。

网友:
楼上建议很好

网友:
二楼中肯

网友:
1. 一般固定翼飞航线,舵机就无所谓了。14g舵机可以用于1.5米展翼以下的
2. 如果是3D机,对就如下:  1米展翼的(约15E级别) 14g舵机,  1.2米(30E)的要 20g左右  ,  1.3米(近50E)的要  25--30g 。。。

网友:
我降落的时候,在触地以前不全关电机,全关电机飞机降落速度太快,大概开3分之一,把机头拉高,如果控制得好,滑行距离很短就停下了
其实感觉和开车差不多,下坡的时候,挂着档,发动机会牵制车速,同样道理开着电机,也可以减低下降时飞机的速度
至于对不对,全看自己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