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折腾,Clasp280V4碳纤维与3D打印的结合

楼主(2015-06-26):
设计思路,以碳纤维为骨架,以3D打印作为内构,将所有电子原件扒皮,按设计好的安装位安装。
设计目的,让电子原件各得其所,让DIY的穿越机摆脱配件四处绑扎固定的囧样,周身只见电源线,让折刀机架更薄,配件更简易
目前进度,下层设备层100%,上层设备层90%,摄像头部0%
以下先放点图纸截图

右边是下设备层,中间是90%进度的上设备层

已做好的零件先假组在Clasp280V3碳纤机架上

机架前方还有一个摄像头部,还没想好外观,不过3D打印的话可以有更自由的设计外观,计划一个摄像头,一个接收机收放天线位,再考虑看要不要弄一个单轴云台,这样的体积塞入9g舵机应该是妥妥的
周末先打下设备层,实机组装

网友:
很好啊,这个思路很强大,图画滴好!

网友:
思路非常好~~~设计可以先从元件出着手~~~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楼主有没有算过重量,重心。

网友:
图纸可以给么?

网友:
很好的想法,期待成功。

楼主:
我也有点担心重量,因此减少的螺丝、铝柱、塑料壳、热缩皮的重量感觉会比增加的塑料件轻得多
为了逼格的提升,为了机架山鸡变凤凰,我觉得可以一试,不行再拆掉,反正自己有打印机,打印成本很低
具体重量等完工后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楼主有没有算过重量,重心。

重量,含电池我觉得会在600克以内,原机架记得是550克左右,具体得等完工了才知晓
重心,这个机架在设计的时候就很注意重心的设计,基本是保持在飞控中心,因配件改变造成重心细微偏差的话, 我会通过电池位来调整

网友:
楼主思路好正确,先打印出来论证这个布局有没有冲突,然后再想偷轻的事,前后大致均衡,最后重心靠电池调整。

楼主:
发现问题
1、3d打印的精度不佳,和碳机架间无法像铝柱那样严密安装,已解决
2、螺丝孔靠螺丝直接攻丝容易偏位,导致打印件安装后中层碳板螺丝孔对不上,已解决
3、PLA材料熔点低,焊接时容易高温变形,特别是用热熔胶的时候,要快挤快装,除了换abs,无法解决
4、3D打印件抗压能力有限,无法像铝柱那样可以紧固,存在隐患,计划若有第二次装机采用3D打印件内套铝柱来解决,目前暂不解决
5、装完后才确定有空间安装单轴舵机云台,现在在研究如何合理引出舵机信号线到上层

楼主:
事实证明,3d打印件代替铝柱做支撑是不靠谱的,紧固力度无法把握,塑料压缩变形参差不齐,各螺丝位高低错落
故,对模型文件进行改进,采用3D打印内套铝柱的做法,所有主体结构均采用金属硬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