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求助

楼主(2015-06-26):
naza v2  6轴飞了5分钟左右m3 m6电机停转坠落,飞了两次同样时间同样的故障,艰难落地还好损失不大。求解  谢谢。

网友:
NAZA很多炸鸡事故都是电机骤停,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A:
电调线有没有损坏 ?  V2主控的插口是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线有没有损坏 ?  V2主控的插口是不是坏的?

应该没有,第二次起飞前做过测试,一切正常,也重新校准IMU 和GPS,结果还是有问题。最郁闷的是不知道故障原因。哦,和mini  iosd有关系吗,新装了一个。

网友:
和ios和pmu没关系的 检查一下飞机在调参里面看看主控

网友:
这现象重点检查M3 M6所连接线路有无虚焊!飞控连接电调信号线是否接触不良,其次检查 飞控、电调、还有电机,和其他别的无关不用考虑。(电调热稳定死机最有可能)个人建议你放地面推最大油测试,如果没有出现问题就要考虑飞控了!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兄弟参考!

网友:
关注,这种抽风情况貌似很常见啊!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升级4.04后提示错误25,更加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