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帮我看看iosd mini 绿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5-06-26):
iosd mini  今天刚到,接线通电后绿灯常闪,显示屏黑屏,没有视频 也没有osd信息,可以连接上调参软件。然后各种排除就是不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通电后先红灯亮一下然后绿灯就一直闪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坏了。返修吧!

网友:
绿灯是一直在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坏了。返修吧!

嗯嗯  已经退货了

楼主:
正常的应该是绿灯常亮

网友:
有信号传输时,闪绿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果断返厂不到24小时回来一切如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