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d接收机天线不小心被扯断了

楼主(2015-06-26):
求救,我能直接焊好吗?问淘宝店家说叫我买过一个。

网友:
买一根自己焊接就行了

网友A:
是男是女,怎么还染着指甲

网友B:
我是在电子城要根线自己焊的

网友:
首先肯定是可以焊接好的  不过注意天线中心的线和外层的屏蔽线不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男是女,怎么还染着指甲

给飞机喷漆的时候喷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电子城要根线自己焊的

我用原来的那根线能焊吗?

网友:
自己先焊看看

楼主:
恩,我试试看。

网友C:
把阵子留出来就可以了应该没影响(吧外皮拨了,把金属网拨了中间的芯留30.5-31毫米之间就行了  )然后拉个距测试下

网友:
要看你焊接水平如何。

网友D:
看到指甲我果断的点了。。。结果!!!- -太不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指甲我果断的点了。。。结果!!!- -太不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阵子留出来就可以了应该没影响(吧外皮拨了,把金属网拨了中间的芯留30.5-31毫米之间就行了  )然后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