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APM2.8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我升级完固件后,按照泡泡老师说的,点击终端、连接。但是,出现乱码,半个小时了还在编写。。。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清除之前的程序

网友:
重新刷吧

楼主:
重新升级了遍,还是这样。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升级了遍,还是这样。求助...

我也是2.8,你刷的哪个固件?泡泡老师教程那个?

网友:
刷旧版的,别刷最新的,3.1.5的不会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一个车的固件,然后重新刷回3.1.15固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