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和PIX的参数中 最上面的p和中间的pid什么区别

楼主(2015-06-26):
一直不懂两者有什么区别,求大神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分两行

网友A:
论坛很多说明啊!
P就是比例,简单想成出力好了!
自稳的P是角速度,4.5就是45度/秒。这个数值太小反应会缓慢(适合航拍),大了会很激烈(暴力)。
Rate P 是很关键的参数,就是用多大的力响应姿态修正,太小会软弱无力,大了有时会让姿态过头(想成拔萝卜好了,过头会摔跤的)。
3.1.4以后,APM,pix的默认值很适合大部分机型,如果能自稳升空,做下自动调参就很好飞了。

网友:
大校讲的很到位。比喻也很恰当。
我再简化一下。自稳p = 遥控器舵量的反应。调高反应大。调小反应小
                        Rate P = 自稳修正的力度。遥控器快速打舵再回中。飞机也会快速倾斜再回中。回中后抖动就是高了。回中慢就是小了。我的是0.18
                        Rate I = 修正延时。我一般设成和Rate P 一样大小
                       Rate D = 0.015
想调稳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加Rate P/I 就可以了。我这个参数飞450轴距也很好飞。飞960轴距也能用。

网友B:
楼上 两位 答非所问啊     楼主说的是 自稳 P  和   下面 roll pitch yaw PID 的区别吧

网友:
其实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看楼主的 PID  应该是自动调参调出来的吧   自动调参动的 多是 自稳 P

我喜欢 手动调  下面的 PID    应该都能调到相当的效果

估计是程序源码里面 有两处 PID 能影响到稳定效果   调不同的地方  都能达到相应的水平

网友:
个人理解:上面的是自稳的pid,也就是输入量是角度对应的pid。下面的是任何模式的pid,也就是输入角速度的p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 两位 答非所问啊     楼主说的是 自稳 P  和   下面 roll pitch yaw PID 的区别吧

我们说的就是上面的p和下面p的差别

网友:
今天调了一天,主要调上面。个人认为上面主要是调整机的全局性的东西,下面比较细节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很多说明啊!
P就是比例,简单想成出力好了!
自稳的P是角速度,4.5就是45度/秒。这个数值太小反 ...

比喻很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很多说明啊!
P就是比例,简单想成出力好了!
自稳的P是角速度,4.5就是45度/秒。这个数值太小反 ...

1.最上面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为了悬停,机器自身调节的力度?飞行过程中的调整通过下面的pid实现?那么飞机在飞行中突然转化成悬停这个又跟哪里有关系?
2.最上面的默认45度/s,那么lz的10.+是不是100度+/s进行调整?根据这个我做了个试验,仅仅只是调整到9飞机基本停不下来的抖,是不是就是你说的90度/s进行调整?
3.下面的pid中应该是就飞行过程中稳定度?貌似在推杆过程中稳定度除了掉高外没有其他的好考虑啊

大神,你说的我做了试验,但是目前我的问题在于运动转变为悬停的过程非常不柔和。另外就是掉高,能否通过pid的方式进行调整?
还想让大神具体解释下I和D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