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ncpx80改无刷 第二次

楼主(2015-06-26):
手头正好多一块ncpx的主板,看到一家店平价卖fbl80配件,遂入手改造。针对第一次改主体出现的问题,重新进行了改造,在用碳纤杆加固前先不切割主体。尽量不让主体变形。80的桨竟然因为打到墙上碎了,质量也太差了吧。于是换了cp的桨,最初的设想是在fbl80的主体上改个100级别的机子。但是这电调无力,最后还是截短了桨。
飞行下来,震动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尾巴会回弹,并且飞的时候不太顺手。
1mm的碳纤杆感觉强度不够,换了1.5mm了,大家就看看吧,也不知道耐不耐摔。

装上之后马达还是很顺畅的。

全装好的样子。

网友A:
貌似没有什么能减重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什么能减重的地方了

要是换成cp的旋翼头和桨,会增加2g多,这样的100级,还是挺轻量化的。

网友:
无刷之后尾巴锁不住,换电机大尾桨即便尾巴锁住了,耗电会增加,要加大电池容量。加大容量之后重量有上去了,变得更耗电,重量大了大螺距的扭力更大一点,尾巴又变成问题。。。。。。。。小鸡的这种问题总是循环的。瞎折腾

网友B:
mcpx主板加上驰远原装8520动力可以了 80级别搞无刷的确蛋疼

网友:
一点都不好飞

楼主:
飞了,手感确实很怪。

网友:
黑金M5 14000加双环716锁尾改造Fbl80不行吗?是不是尾杆长度和尾桨片选的不合适?暴力的80小鸡 想想都有点兴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