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有关apm2.8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入魔了几个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在此感谢各位的指导!现在又有个问题:我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升级了固件,然后到终端清除以前记录。但是连接后,出现的是乱码,并且不断编写了快一小时。。不知道是该继续等下去还是。。(我又重新升级了一遍固件,还是这样)    虚心求教!

网友A:
3.1.4以后固件因为APM的储存器用尽,所以取消终端功能,
在设定》全部调参》右侧下的还原功能就是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4以后固件因为APM的储存器用尽,所以取消终端功能,
在设定》全部调参》右侧下的还原功能就是清除 ...

对对对!我现在是3.2.1。不过,我设定和全部调参没找到。是不是在配置/调试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现在是3.2.1。不过,我设定和全部调参没找到。是不是在配置/调试里?

网友B:
就是樓上的這個.如果是中文就比較清楚

楼主:
十分感谢!我试试,有问题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樓上的這個.如果是中文就比較清楚

感谢回帖!我的就是中文版的,哈哈!

网友(2016-04-26):
請問你的問題有答案了嗎?

我也發生一樣的問題了

网友C:
你的問題解決了嗎?
我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楼主(2016-07-08):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解決了嗎?
我也發生一樣的問題

当时解决了, 但是现在不玩那个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4以后固件因为APM的储存器用尽,所以取消终端功能,
在设定》全部调参》右侧下的还原功能就是清除 ...

了解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