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作固定翼机翼的材料

楼主(2015-06-26):
大家制作固定翼机翼,多数是用KT版,还有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制作,或者制作平凸翼的多种方法,我用3MMEPP板做蒙皮,结果是太软,不理想啊,难道还要用KT板蒙皮。想做个好小子类型的腰推机,展翼1~2米吧,有没有好的制作方法,展翼太长,中间部分真不知道怎样牢固对接,中间打算用空心碳纤管固定。还有机身用什么材料制作,目前有两块 20MM的EPP板,还有些5MM的EPP板。。请教,请教。。。

网友A:
把外边关键位置加固吧。

网友B:
哥们,再好的飞机机翼里面也得用碳杆或玻纤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边关键位置加固吧。

这个太软了,更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再好的飞机机翼里面也得用碳杆或玻纤杆啊

碳纤杆也有,先做个看看什么效果,很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纤杆也有,先做个看看什么效果,很不理想。

你可以直接在杆子上抹点胶然后直接插进去,过一会就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在杆子上抹点胶然后直接插进去,过一会就牢了

这个EPP泡沫板太薄了,跟纸一样软啊,,估计做不了机翼,强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EPP泡沫板太薄了,跟纸一样软啊,,估计做不了机翼,强度不够。。。

可以的,你的碳杆硬就行,你可以多做一些翼肋再蒙皮,翼肋硬了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的碳杆硬就行,你可以多做一些翼肋再蒙皮,翼肋硬了也就行

恩,还有个问题,泡沫板太薄,一碰就有洞,还有什么更好的蒙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还有个问题,泡沫板太薄,一碰就有洞,还有什么更好的蒙皮吗?

泡沫板可以了,如果要轻都是这样,像那些好的F3P都不敢使劲拿,都是小心翼翼的,如果你要强度的话你就在上面蒙一层胶带,还减少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板可以了,如果要轻都是这样,像那些好的F3P都不敢使劲拿,都是小心翼翼的,如果你要强度的话你就在 ...

蒙胶带太麻烦了,有一整块的胶带可以考虑下,还有,好像刷玻璃钢可以增加硬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蒙胶带太麻烦了,有一整块的胶带可以考虑下,还有,好像刷玻璃钢可以增加硬度?

我刷过,是很硬,可你技术不好就要很重了,没有必要,如果你要做最好用玻纤布,那样强度非常高,但一般人的技术不行的,我刷的就特别烂,我比较喜欢拿KT板蒙皮,也挺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刷过,是很硬,可你技术不好就要很重了,没有必要,如果你要做最好用玻纤布,那样强度非常高,但一般人 ...

唉,不行还是要用KT板了。

网友C:
"中将“还再为这个问题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将“还再为这个问题纠结

是的,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D:
2米翼展就用8*6毫米碳管对接用10*8毫米碳管对接或者6毫米碳杆对接····感觉强度还不够的话可以用两排碳管··一排8毫米一排6毫米····这样绝对不软

网友E:
好像有一种东西叫  D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一种东西叫  D 板

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米翼展就用8*6毫米碳管对接用10*8毫米碳管对接或者6毫米碳杆对接····感觉强度还不够的话可以用两排碳 ...

恩,好的,谢谢。。

网友:
机翼全部用kt板,中间不要做翼勒,几块2cm宽的kt板堆一个槽,也就两块kt板的厚度,然后槽里放一根大约6-9mm粗的空心碳素杆就可以了,机翼上面内层可以把里面的膜撕掉,机身用5mmepp很不错,或者机翼直接用epp切割也很好的,我都一直买不到epp,3mmepp太软了,可以做微型机,或者单纯用来蒙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