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6):
我的飞机尾巴特别抖,不是震动是抖动,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严重向左倾斜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吧桨取了之后用手摸着震动也不是很大肿么办

网友A:
排除法,拆光了一样样装上去试,最后就是换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拆光了一样样装上去试,最后就是换换换

拆哪几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拆光了一样样装上去试,最后就是换换换

具体拆哪里

网友B:
轴传还是皮传,,皮传感觉好像不是很抖,往一边可能是尾滑块的中立点不对吧,,猜的,楼下大神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传还是皮传,,皮传感觉好像不是很抖,往一边可能是尾滑块的中立点不对吧,,猜的,楼下大神回答

轴的

网友B:
轴传的话,研究下伞齿吧,反正我的皮传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传的话,研究下伞齿吧,反正我的皮传感觉还不错

买了改件,还没到,伞齿我才换的,三个都基本是新的,上桨之后就是甩的要不就是抖,以前起飞可以直接起来,现在一起飞就严重左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改件,还没到,伞齿我才换的,三个都基本是新的,上桨之后就是甩的要不就是抖,以前起飞可以直接起来 ...

炸过么,横轴,主轴,,,呵呵,,,,实在不行等改装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么,横轴,主轴,,,呵呵,,,,实在不行等改装件吧

横轴我拆不下来了。。。。

网友C:
你说的不是尾巴左右摆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是尾巴左右摆动把

不是主动的摆,是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