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检测电池单片的好坏

楼主(2015-06-26):
有四组4s5000电池,但是发现有几片充电很快就冲满了,一启动飞机不到一分钟就3.7了,其他的都在4v左右,应该是3.7那片坏了对吧?
老手教一下检测电池好坏的方法,想把四个4s电池单片好的选出来重新组,

网友:
很明显,充电快,放电也快,应该是内阻增大了,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A:
先用充电器充满,然后小电流放电,放电终止的时候电压最低的那块电池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充电器充满,然后小电流放电,放电终止的时候电压最低的那块电池就是坏的。

谢谢,四块电池可以用并充板一起放电不?

网友A:
因为你要检测每一组电池,所以不能用并冲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要检测每一组电池,所以不能用并冲板。

哦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求重组方法,我也有块坏电池不知道怎么重组。

网友:
电芯拆掉重新组装啊,4S坏了一块,就只能组3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