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naza lite 还可以升级V2吗?刚买的

楼主(2015-06-27):
现在naza lite 还可以升级V2吗?刚买的,现在起飞往一边飘,打舵控制30秒左右就不飘了,这是怎么回事,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两周前刚升过了,也是刚买的新的回来先试了一下,起飞时有点偏,升级后感觉起飞稳了不少。

网友:
飞控没有预热吧!升V2后起飞有明显改善!

网友A:
目前4.04不能刷,选择4.02固件版本完美刷,不刷白不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4.04不能刷,选择4.02固件版本完美刷,不刷白不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正解!!!!

网友:
谢谢,正准备入手DJI NAZA M-LITE,可以升级V2也不错了。

网友B:
不怕炸就升嘛,我用lite飞了半年没有炸过,前段时间看论坛高手出来了个中文的,立马升级了。起飞确实稳,爽玩了几天,心里正美兹兹的,花小钱的V2 嘛。,   ,,,,前几天飞行时候突然GPS模式下飞机画圈,速度越来越快,以为是说明书所说的马桶效应。回家调下应该没事。。。于是打在姿态模式下继续飞。。刚飞了下航线,飞机就傻了,直接朝一边飞,打杆无反应,油门杆可以加油。眼看就要掉在车海里,,灵机一动。把油门推满。飞机呼呼的拉起来。但还是朝一边飞,最后撞电线上下来了,感觉自己瞄准电线撞还是喵得不错嘛。。。虽然炸烂了,至少没有炸到人和车,还检了个尸体回家嘛,,最后的最后是提着尸体回家慢慢修。该换的都换了,现在飞机和新装的一样。只是刷回LITE版本了。。。。有人说是GPS受干扰,但我是在姿态模式下飞傻的啊。莫非姿态模式GPS也参与工作?。、当时情况紧急,飞机是倾斜的。怕切手动模式直接掉下来炸到车上。没有敢切。也许我的是个例。楼主想升还是可以升的。

网友:
到底是V2好还是LITE好啊,我也是上周才刷的4.02版V2 目前还在调试,没有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炸就升嘛,我用lite飞了半年没有炸过,前段时间看论坛高手出来了个中文的,立马升级了。起飞确实稳 ...

DJI的东西飞上天,按照DJI客服的话,就是不要有干扰,具体什么是原因,当然也只有他们自己人才知道,目前A2,WooKong,悟,都是上千上万的价格,都有失控炸过的。论坛也有买了V2的人也遇到问题的,所以当时如果你切换手动模式,应该就能救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怕炸就升嘛,我用lite飞了半年没有炸过,前段时间看论坛高手出来了个中文的,立马升级了。起飞确实稳 ...

只要是接入GPS模块,不管是在姿态还是GPS模式,GPS模块都会参与工作,只有手动模式,GPS模块不会参与工作。还有,高手都是炸出来的。炸多了,自然技术也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接入GPS模块,不管是在姿态还是GPS模式,GPS模块都会参与工作,只有手动模式,GPS模块不会参与工作 ...

谢谢高手解答。。前几天帮模友装的650,也是LITE飞控,装好了试机,当然是在开阔地方,周边是山,无车无人,,,当时也是飞控傻了,姿态模式乱飞,  当时飞机在上百米的高空,有充足时间做出反应,我硬是切手动模式把飞机平稳降落下来的。都还在郁闷,帮别人都帮得好好的,怎么自己飞机傻了没有救回来。其实当时只有2秒时间来不及反应。   ,,,最后分析新模友的机是新机机震动大了,把飞控震傻的。回家排震了,至今飞的好好的,前几天他也升级V2了,起降确实稳太多,不过听说我炸了,他立马刷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炸就升嘛,我用lite飞了半年没有炸过,前段时间看论坛高手出来了个中文的,立马升级了。起飞确实稳 ...

我刚安装好lite的时候因为没效准电机行程也出现了往一边飘的情况,不能控制,我赶紧收油,还好没大炸,经多次试验都一样,断电后再接电飞30秒后出现。效准了电机油门行程后没有这个情况了。没升V2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