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池的线太短怎么解决呀?亲们

楼主(2015-06-27):
线太短,接不到一块。

网友A:
1。电调延长线(香蕉头)
2。电源延长线(T头)
3。电池往后挪,机头加配重
4。电机前挪
btw,提醒一下,桨装反了么?

网友:
电源线延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调延长线(香蕉头)
2。电源延长线(T头)
3。电池往后挪,机头加配重

4个方案取一个就行

网友:
香蕉头剪掉  直接焊上去

网友:
焊接一条t插延长线,注意公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延长线(香蕉头)
2。电源延长线(T头)
3。电池往后挪,机头加配重

谢谢解答,浆已经重装了

网友:
延长电池线吧 比延长电调少一根

网友:
感觉电机位置略偏后。。。

网友:
每一个航模老鸟都是牛逼的焊工

网友B:
你是猪吗?

网友:
把飞机改小一点!

网友:
延长电调的两根线

网友C:
我是来看评论的,尤其是那个点评,神级评论。不是大家说你,楼主,你确实有点。。。这种问题和1+1=2一样简单的。

网友:
牛B的焊工.大家鼓掌.我很谦虚的

网友:
相信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你的!飞机都做出来了,还怕根线!

网友D:
都短了,不如把电调和电机的线直焊了最快!

网友:
那种方案方便就采用那种。

网友:
加根延长线不就得了

网友:
不管是装正装反装的是桨,怎么又冒出浆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猪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评论的,尤其是那个点评,神级评论。不是大家说你,楼主,你确实有点。。。这种问题和1+1=2一样简 ...

我真的很笨,心眼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短了,不如把电调和电机的线直焊了最快!

你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