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飞越两轴狗台调参的软件

楼主(2015-06-27):
谁能给个飞越两轴狗台调参的软件 官网下不到 百度也找不到

网友A:
w w w . t a r o t r c . c o m / D o w n l o a d / D e t a i l . a s p x ? L a n g = z h - c n & I d = c b c d 9 3 b b - 1 3 c 9 - 4 a 2 a - a 3 8 c - 4 a 8 d 7 9 4 2 2 0 3 3
自己把空格去掉 这个是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 w w . t a r o t r c . c o m / D o w n l o a d / D e t a i l . a s p x ? L a n g = z h - c n & I d  ...

谢谢  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