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体老是翻船的原因!

楼主(2015-06-27):
近收了一条修补过的北纬三十度的双体船!
转弯(有浪有点风)和高速的时候必翻,180.360°!风平浪静的时候,高速翻的几率还是很高(跑一次,捞一次)!
船体补的,没修平整,像狗啃的差不多~船的2边,船底稍有!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没图没真相无法诊断··呵呵
初步估计重心太高

网友:
应该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A:
速度放慢就好了

网友:
重心跟推力线都看看

网友:
我去,没看清楚,居然是老陈…

网友B:
如果你跑直线没问题,就是高速转弯的时候才会翻船,那是正常的,CAT这船型本来就是跑直线拉极速的,你这好比让布加迪这种跑直线极速的车子去玩EA86的漂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放慢就好了

講得高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跑直线没问题,就是高速转弯的时候才会翻船,那是正常的,CAT这船型本来就是跑直线拉极速的,你 ...

直线吃到浪头也会翻,几率还很高!我现在都不敢带出来了,好麻烦,每次都要去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吃到浪头也会翻,几率还很高!我现在都不敢带出来了,好麻烦,每次都要去捞!

吃浪头?逆跑船的地方风浪很大吗?CAT船型和虾艇一样在平静的水面才跑的出速度啊!如果风浪大的话,那就玩MONO1之类的比赛船型,抗风浪比CAT好就算是翻了,有自翻仓在也会自己翻回来,免除捞船的烦恼

网友C:
重心问题。另外你转弯的话,应该是收油门,但是要带一点油门慢慢转。我的CAT现在不会有翻船的问题。

网友:
我的小虾跑起来也和你的现象一样,现在跑到转弯和浪大点就得放慢速度,不然必打滚。

网友A:
你也懂的..船有极限.超過过就翻了...要不看船底还有能动的地方.再提高极限...不行就降動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懂的..船有极限.超過过就翻了...要不看船底还有能动的地方.再提高极限...不行就降動动力...{ ...

這個就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问题。另外你转弯的话,应该是收油门,但是要带一点油门慢慢转。我的CAT现在不会有翻船的问题。

油门当然是收的,打滚很厉害!这船真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当然是收的,打滚很厉害!这船真不好玩!

我的船很稳,那应该就是调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