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620克左右的重量,求教电机和浆的问题。

楼主(2015-06-27):
装一套穿越机,配3S2200电池,带完各种配件总重应该有620克左右,请问电机选1806还是2204电机?浆选5030还是6030呢?怎么样选能实现更高的续航力?

网友A:
看电池和重量选2204,6030,但续航还要看你怎么飞了。另外轴距多少,260-280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和重量选2204,6030,但续航还要看你怎么飞了。另外轴距多少,260-280才好。

轴距想选250的tarot机架,用6030会不会干扰?

网友:
2204  电机  桨用6045
其他桨都不要用

网友:
机架推荐280

网友:
1806电机620克飞得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想选250的tarot机架,用6030会不会干扰?

250上不了6寸桨

网友:
这重量2204吧。6040或6045。我感觉超过550克就开始越来越不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距想选250的tarot机架,用6030会不会干扰?

干扰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是前2个桨会碰到机身支柱,只能用5寸桨。260用6寸一般没问题。

网友:
TAROT那个机架用小电池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