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6要达到最大推力应该配多大的电调和浆

楼主(2015-06-27):
银燕2216要达到最大推力应该配多大的电调和浆?
还有图片上的电流(A)是指电池的容量还是c数?
按照图片上面写的用4s15400hm电池,10*3.8浆,单个电机可以达到1070g的推力吗?相当于一个电机一公斤的推力,六个电机的话不是可以达到6公斤?
达到最大推力和多少安的电调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最大推力没有实际意义,飞行时间很短。表里的电流都是在这个电流下对应的拉力(推力)。如果做6轴的话起飞5000-6000克以内,14.8V 5400毫安 1038桨单轴15.4A电流,也就飞3-4分钟.要想飞时间长,反着算,总起飞重量除以轴数得到单轴需要的悬停推力,再按这个表格找。悬停电流越小越好,大多要能3A以下是效率最好的,飞的时间长。4轴飞行器按放电70%算:5400的4s电池,每轴4A悬停电流,1045桨,重420*4=1680克,飞14分。1038桨450*4=1800克也飞14分。5.4A电池容量/4A每轴电流*4轴数*60分钟*70%=大概悬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推力没有实际意义,飞行时间很短。表里的电流都是在这个电流下对应的拉力(推力)。如果做6轴的话起飞5 ...

哦哦,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推力没有实际意义,飞行时间很短。表里的电流都是在这个电流下对应的拉力(推力)。如果做6轴的话起飞5 ...

表格上面的电流是指的放电电流还是电池的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推力没有实际意义,飞行时间很短。表里的电流都是在这个电流下对应的拉力(推力)。如果做6轴的话起飞5 ...

正解。起飛如果能把電流控制在40%左右就比較理想。另外還要考慮電池的承受能力,別多了,就算單個電機10A,6個60A,45C標稱的電池都未必承受得住,飛一會電壓就掉下來了。

网友A:
表格里电流是指电调在那个拉力下的电流。14.8伏1045桨放电1A就是160克拉力,放2A就是260克拉力以此类推。放电越大时间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格里电流是指电调在那个拉力下的电流。14.8伏1045桨放电1A就是160克拉力,放2A就是260克拉力以此类推。放 ...

谢谢解答

网友:
都是论坛里学的,不客气。

网友B:
表上的电流指的是供电的电流是多少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上的电流指的是供电的电流是多少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