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魔镜改头戴式显示器(不敢称视频眼镜)

楼主(2015-06-27):
器材准备:
1.一代暴风魔镜,暴风3代也出来了,据说换了菲镜,改天拿来一试
2.蓝天图传接收,体积够小
3.电池850ma,体积重量比较合适
4.菲镜用的是整块投影机用的5寸后菲镜
5.屏幕为5寸雪花屏,车载显示器拆下

改造过程:
1,拆除菲镜中的两目镜中间隔板
2,按魔镜尺寸切割菲镜

楼主:
蓝天图传接到屏幕电路板,直接焊上,并联正负,图传输出接屏幕输入

楼主:
屏幕用双面胶粘在框架上

楼主:
最后成品图,电池bb响用尼龙扣粘在头带上。
眼镜效果还行,模拟信号就那样,缺点也很明显,屏幕离眼睛稍近,够大,压迫感比较强,代入感强^_^,刚开始飞的时候,容易迷失方向感。

网友:
我也打算做,但一直在考虑用原镜片双屏还是用后菲。你这样焦距是不够远。加长又太不方便。

网友:
菲镜没剪裁好,稍显缺陷

网友:
希望有厂商能降低点价钱造福玩家,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
这玩意费眼镜  吃不消的

网友:
这样也行?哈哈。

网友A:
蓝天图穿叫什么名字啊,可以pm链接吗  谢谢

网友B:
楼主这样弄眼睛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天图穿叫什么名字啊,可以pm链接吗  谢谢

蓝天32CH接收模块

上面是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弄眼睛不累吗?

距离太近,要适应一段时间,可以考虑加长距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帮顶

网友C:
你用的蓝天的接收机啊  我刚搞了他的600mw发射  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蓝天的接收机啊  我刚搞了他的600mw发射  效果杠杠的

我有他全套设计的周边设备。比如刹车灯,带灯的摄像头灯板,带电压输出的分电板,最近整了280的pcb中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他全套设计的周边设备。比如刹车灯,带灯的摄像头灯板,带电压输出的分电板,最近整了280的pcb中板, ...

哈哈 石头   抓住你了  猜猜我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石头   抓住你了  猜猜我谁~

我知道你是谁。所以才那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