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冲浪者穿云吗?

楼主(2015-06-27):
想用冲浪者做载机到云层上边看看,可行吗?看有人用它作载机穿云,但都没说飞多高,云层的高度各个地方的高度相差很大,如果用3s2200电池两块不知道冲浪者最高能飞多高

网友:
有人这干过 ,在论坛里有这个贴 你可以找找

网友A:
能飞多高?能飞多远?

网友B:
可以的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没问题

你飞过吗?最多飞过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过吗?最多飞过多高?

我这个暑假要装一架冲浪者   还没飞   不过没什么问题   要穿云大概一两千米高  应该可以飞10公里远  但还是得依照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1000米杠杠滴,就是远距离要慎重

网友:
10千米冲浪极为危险,没有足够电量了

网友:
我那架冲浪者2212电机9寸桨,起飞1kg 600mw图传3s5000电池 平飞空速5m/s左右
续航40分钟。。。
然而还没试过穿云。。。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电池好点爬高极限大概2km左右我那个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飞多高?能飞多远?

看你心有多高,志有多远了

网友(2016-03-10):
1000米可以

网友C:
我的3s5000电池能飞7公里,电池已经极限了,差点回不来,但高度不一定,我们这天高皇帝远,没人能穿过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s5000电池能飞7公里,电池已经极限了,差点回不来,但高度不一定,我们这天高皇帝远,没人能穿过云

我用3s2600 飞5公里,大概800米高

网友D:
为什么你们航程这么近呢,我用一个3s2200一般十多公里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们航程这么近呢,我用一个3s2200一般十多公里的呀

你是啥配置,我2216Kv1400,8寸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啥配置,我2216Kv1400,8寸桨

我没用加高的,就xxd2400kv电机6寸桨,飞的时候注意电流操作温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加高的,就xxd2400kv电机6寸桨,飞的时候注意电流操作温柔就行了

厉害

网友E(2016-07-21):
冲浪者,不建议远飞 和小胖猎鹰不同,冲浪者如果遇到稍大逆风直接悬停 飞不回来

网友:
4s3000 飞过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