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组装配置单!

楼主(2015-06-27):
名称
型号
数量
机架
沉金-F450
脚架
F450
航拍
脚架
动力
银燕 MT2213 935KV无刷
电机
正反浆
1045螺旋桨
电调
银燕 EMAX SimonK 20A
飞控
大疆 DJI NAZA-M LITE版
电池
酷点 5200mAh 25C 7.4V 11.1V
充电器
i-max B6 平衡充
如上,你们看下还有什么需要优化的么?
能再给我推荐一个控和接收么!!!

网友A:
电池c数可以更大一点

网友B:
不如用郎宇2216 或飓风

网友C:
想航拍的话 建议换2216电机 充电器建议A6 电调建议好盈乐天20A 遥控建议天九

网友D:
别买山寨f450 机臂软,我用过二种山寨臂都不行,高转剧烈震动,飞越f450可以

网友E:
你先说一下愿意投资多少钱、不同价格不同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会修改下,到时候晒组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