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wc的模式~~~~

楼主(2015-06-27):
请教多旋翼状态下能彻底关闭飞控的稳定模式么?不要任何的稳定。相当于没有飞控。请教可以实现么?谢啦~

网友:
使用mwc的飘过,没听说过能彻底关掉稳定模式的,让楼下的回答,一般情况下,只要把angle关闭就是关闭自稳模式

网友A:
可以。    第2项ANGLE为自稳模式,,,我是设置的不管3段开关在什么位置,都开启自稳。你如果要关闭自稳模式,可以把哪3个白点去掉一个,3段开关打在去掉白点的档位上,就关闭自稳。。。估计楼主是想在空中翻几个吧,自稳关闭了确实可以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第2项ANGLE为自稳模式,,,我是设置的不管3段开关在什么位置,都开启自稳。你如果要关闭自稳 ...

多谢亲~不过。。。去掉那3个白点,其实还是有自稳定的,一旦有加速度,飞控还是会有反馈的哦·~亲说的自稳应该是姿态稳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亲~不过。。。去掉那3个白点,其实还是有自稳定的,一旦有加速度,飞控还是会有反馈的哦·~亲说的自 ...

自稳模式说白了就是会自动恢复水平的模式...

纯手动模式就是你打杆四轴会响应..你摇杆回中..多轴不会自动回中而是位置现有姿态...和直升机一样...

不知道你想要的纯手动是啥...难道四个电机的pwm也直接从遥控器走..不走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说白了就是会自动恢复水平的模式...

纯手动模式就是你打杆四轴会响应..你摇杆回中..多轴不会 ...

纯手动模式下,一旦有加速度,飞控也会做出反映,我是不想要这个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纯手动模式下,一旦有加速度,飞控也会做出反映,我是不想要这个反应~~~

加速度做出反应你指什么...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我打杆让mwc倾斜10度前进,就算我加大油门..四轴也依然会维持10度的倾角啊...哪里有什么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做出反应你指什么...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我打杆让mwc倾斜10度前进,就算我加大油门..四轴也依然 ...

就是当飞机刚开始朝一个方向倾斜,便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加速度,此时飞控会有纠正,但当飞机倾斜一定角度后,加速度消失,飞控也就不会纠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当飞机刚开始朝一个方向倾斜,便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加速度,此时飞控会有纠正,但当飞机倾斜一定角度后 ...

那如果没有这些力参与的话你打算怎么飞呢
如果飞控连自身姿态都不能稳定的话还怎么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没有这些力参与的话你打算怎么飞呢
如果飞控连自身姿态都不能稳定的话还怎么飞行?

哦,是这样的,我打算做一个倾转2轴方案,固定翼模式下下不想飞控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打算做一个倾转2轴方案,固定翼模式下下不想飞控的参与。。。。。

那需要修改飞控代码...而不是靠现有模式去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当飞机刚开始朝一个方向倾斜,便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加速度,此时飞控会有纠正,但当飞机倾斜一定角度后 ...

这个不是加速度,是陀螺仪的角速度

网友:
买个kk不带 陀螺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