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仿怪兽叔叔杰作的零战

楼主(2015-06-27):
仿怪兽叔叔杰作,制作的零战,水平低下做功粗糙,还请大侠指教。KT板热切2mm,能爽飞!

涂装功底太差请大侠指教,一块电爽飞30分钟

涂装功底太差请大侠指教,一块电爽飞30分钟

网友:
求细节,求代工,求视频

网友:
我去 这么小!!!!!!!!!!!!

网友A:
飞机挺好。
一块电池飞30分钟,中间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挺好。
一块电池飞30分钟,中间不充电?

同问!疑惑中。。。。。。

楼主:
哦是一共飞30分钟哈哈,大概10个起落吧。

网友:
这个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一共飞30分钟哈哈,大概10个起落吧。

起落和充电是两回事。俺还是糊涂。
中间充电没?

俺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想了解是否有好电池或好配置。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一只手可以鲁爽 30分钟,每次爽3秒

网友:
起落和充电是两回事。俺还是糊涂。
中间充电没?

俺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想了解是否有好电池或好配置。学习一下。
中间没有充电,真的没有具体的计算时间,等下回再飞时计算一下,不过这款接收(带有刷电调)的确很省电。

网友:
直驱1电30分钟好厉害。,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
中间没有充电,真的没有具体的计算时间,等下回再飞时计算一下,不过这款接收(带有刷电调)的确很省电。

原来如此。
即便这样,非常不错啊,
好机!

网友(2015-08-01):
楼主,你用的什么控啊? 是88接收吗?

网友:
楼主,翅膀需要用碳纤片加强吗? 还有你这是KT板图纸缩小的吗?或者指导一下图纸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