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部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5-06-27):
请问什么是尾双推?
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给出出主意,尾桨夹不变(5mm夹距),尾桨现用120mm长的,再怎样增大尾桨的拉力啊?
谢谢大家!

楼主:
再问下,请老手们推荐款8mm宽的尾桨夹及配套的尾波箱,谢谢哇

网友A:
简单说,双推就像你在超市用双手推购物车;单推,就像你在超市用一只手推购物车。

尾桨拉力麻,我个人觉得,如果桨不变的话,可以试试调大尾桨镙距。

不过我不是高手,不知道高手是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双推就像你在超市用双手推购物车;单推,就像你在超市用一只手推购物车。

尾桨拉力麻,我个人觉 ...

看了下,大桨桨根厚度一般是8MM,找合适的尾桨夹不容易,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