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穿干扰大700米变成10米

楼主(2015-06-27):
昨天飞f550
200毫瓦图穿平板接受飞了700米雪花,今天飞了10米就黑屏了,
电池
**供电的。电压达到了指标。求解

网友A:
有可能是图传烧了,图传的放大器烧了一般就是那种情况

网友B:
应该是图传烧了..前一阵刚烧一个...

网友C:
错频了也有可能 检查下频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