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东西割下来弯了?????????

楼主(2015-06-27):
这梁割回来放好久了,一直等波箱。。。今天拿出来整理才发现弯了。。。。。。有办法弄直么?为什么会弯呢???

楼主:
是不是因为那孔直接割进去的原因????

楼主:
没偏,是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偏,是弯了。。。。。。

变形了吧

楼主:
为什么电火花割了会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火花割了会变形???

因为太热了

楼主:
郁闷。。。。不知道能不能敲回去。。。

网友:
你这是什么材质?45#钢的话调质了没?如果没调质,割下来会有应力变形的。如果实在不行,建议楼主还是分开做比较好,就是要求精度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不知道能不能敲回去。。。

不好搞我感觉恢复不到原样了

网友A:
基本上很难弄回来,就算用火烤来压也没有用,不可能恢复回来原来的样子了。重做一个比较好。分开做;

网友:
材料内部应力不均匀导致。

网友:
快走丝割长条是会变形的,这个跟工艺安排有关,比如你产品最后的挂点的安排,会影响精度。这种长条状的东西最好分两次割,两头不割断,长条先割。最后割下两头,留点余量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正常,内部应力,要不变形就得做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很难弄回来,就算用火烤来压也没有用,不可能恢复回来原来的样子了。重做一个比较好。分开做;

这不是一块割成两块的。。。。是2块料割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内部应力,要不变形就得做热处理。

先淬火再去割就不会变形吧???

网友:
你这是45#钢吧?你先做调质处理,再进行粗加工,留磨量,反复磨,可以磨直的,但要是整体都要硬度的话,恐怕有点麻烦,你去找下专门的热处理厂质询一下啊,变形主要是太长太细,还有就是割那些孔也会造成变形。建议不要割孔,用铣刀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淬火再去割就不会变形吧???

回火,人工时效。做完后还有可能变形的,只不过程度会减轻很多,钢铁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火,人工时效。做完后还有可能变形的,只不过程度会减轻很多,钢铁就这样……

谢谢,我打算重新用两条细的做,不要顶端那部分。把边磨平了只割几个孔应该不会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打算重新用两条细的做,不要顶端那部分。把边磨平了只割几个孔应该不会变形了。。。。

没必要啊,大锤砸直了就可以,这个东西又不要多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大锤砸直了就可以,这个东西又不要多高的精度。

不行。两头孔的高度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