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维修

楼主(2015-06-27):
X7小炸,暴露了机子最脆弱的环节。
第3轴承座部分,太纤薄。小炸就挫破侧板孔。

拆卸轴承座,但就这样换侧板似乎太浪费。

但又不得不要第3轴承。因此用2毫米厚玻纤板改进,连同前面的螺钉孔,再加钻一个上螺钉孔做个轴承座安装板,当然螺钉得换3*8的了

相当结实,安装好了,运转顺畅。马上出来试飞。

猛操2组电池,安装板丝毫没松,修复。
建议厂家在第3轴承座加多个补强板,或者,侧板孔部分高度加高,这样不容易损坏。

网友A:
既然决定补了就做个整条包覆后面两个螺栓孔嘛,还好看一些。对于DIY修理飞机的主意必须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决定补了就做个整条包覆后面两个螺栓孔嘛,还好看一些。对于DIY修理飞机的主意必须给赞

同意,要不后面那个孔受力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决定补了就做个整条包覆后面两个螺栓孔嘛,还好看一些。对于DIY修理飞机的主意必须给赞

后2个孔,已经有下侧板的2层板加强了,也等于补强板

网友:
可以考虑用回上一代那个在第二轴承座上面的限位环。
这种情况我分析是由于炸鸡导致大齿盘和主轴突然剧烈下压,所有力集中于第三轴承座,最后挤破固定螺丝孔。
用回上代的限位环让较强壮的第二轴承座承受这种意外力作用,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厂家在第3轴承座加多个补强板,或者,侧板孔部分高度加高,这样不容易损坏。

版主的建议非常好, 我们会将您的建议提给研发部, 考量是否生产强化第三轴承作的改装零件....敬请期待

网友:
有图有真相    DIY就是强

网友:
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