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不知名的工具

楼主(2015-06-27):
以前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把放在里面,很快就能烧红的通电的工具,是什么工具,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中频炉吧

网友A:
哈哈,这个是中频炉,或叫感应炉

楼主:
谢了,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是中频炉,或叫感应炉

太贵了,就是玩玩的,淘宝上4800元还有比这个小的,便宜的吗,能烧钢筋的就行

网友:
某宝上。铂力机电。二手的600到1000,我用还算可以。

网友:
用电磁炉改一个吧

网友:
用ZVS改一个吧

网友:
直接买个成品控制板自制便宜些!300左右吧!

网友(2019-03-10):
中、高频炉利用涡流原理,给金属加温进行热处理。功率都比较大,家庭使用要要注意线路用电安全!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这论坛抛个砖引出来的可都是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