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pix飞控问题

楼主(2015-06-27):
我的是pix飞控apm 3.2.1四轴固件  飞控在地面正常解锁gps都是有10个以上 电池是满电,但飞上天后过几分钟就主控灯黄闪报警   ,我怀疑是gps问题但查过曰志gps都是有10个以上 现请教大神们百度云附件:2015-06-27 17-31-48.log

网友:
大致看了下,可能是低压报警,你看下你的报警电压设置

网友A:
话说你这电池怎么掉压这么厉害,才6分钟就到了10.5V了,居然还飞了10几分钟

网友B:
电压低於设定10.5v吧了,低压警告而已,gps不错,你这个电池飞15分钟,找死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於设定10.5v吧了,低压警告而已,gps不错,你这个电池飞15分钟,找死节奏

3s电还是刚充满电的为什么会低压报警,在地面站校准电压传感器时也是对的     请教你是从那里看出低压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电池怎么掉压这么厉害,才6分钟就到了10.5V了,居然还飞了10几分钟

我就奇怪了刚充满电的3s电为什么飞了几分钟就底压报警,bb响都没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刚充满电的3s电为什么飞了几分钟就底压报警,bb响都没报

电压计有问题 校准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电还是刚充满电的为什么会低压报警,在地面站校准电压传感器时也是对的     请教你是从那里看出低压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刚充满电的3s电为什么飞了几分钟就底压报警,bb响都没报

校准下电压电流计,别的数据我能看懂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电压电流计,别的数据我能看懂的都正常

但我没飞时在地面站时看电压 电流都和万用表测出来的电池电压相差不大

网友A:
什么电池?有可能电池不行了或者杂牌电池都掉压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有可能电池不行了或者杂牌电池都掉压挺快的

但我插了bb响调成3.6v都没报警

网友:
PIX不是还有个蜂鸣器吗,如果闪黄灯的同时它滴滴滴滴的急促报警,声音不大,落下来才能听到,那就是低压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