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5-06-27):
为什么我的飞越650的收放脚架一收起来,四个电机就会停转。配置是apm2.6加m8ngps  e800电机加乐天40a  遥控是天九

网友A:
你用的直接接收机供电的起落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直接接收机供电的起落架吧

蜗杆电机运行时电流不小 我遇到过一碰蜗杆电机折叠就自动返航的事情 后来发现就是电机太吃电 导致接收机供电不足触发自动返航

用独立供电模块给折叠脚架供电是正确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直接接收机供电的起落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bec 不然你飞控电流不够会重启的 结果就是 啪

网友:
路过帮顶,可以单独用一块3S供电嘛

网友:
脚架最好是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