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器(2.4G)是否可以一控多机

楼主(2015-06-27):
如题,想利用起精灵2遥控器,是否单独再买一个接收机,既可以继续使用原飞机,其他设备也可以使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求教

网友A:
接收机对频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对频就行了啊……

两台设备怎么切换使用呢

网友:
不用切换 另外买的接收对好频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设备怎么切换使用呢

哪个接收机有电用哪个,都通电就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接收机有电用哪个,都通电就一起用

岂不是 同时操作两台飞机了,太危险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岂不是 同时操作两台飞机了,太危险了吧

所以不要两个飞机同时都上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要两个飞机同时都上电啊……

我也有此问题,大侠能详述购买哪一款接收机,如何对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此问题,大侠能详述购买哪一款接收机,如何对频吗?

精灵1可以用天地飞接收机,这个我试过;精灵2用的好象是futaba的,貌似是接收机可以跟futaba的控对频,这个我没试。
但是肯定可以用精灵的接收机啦,精灵2是sbus输出的。精灵1原配接收机是ppm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