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L改600

楼主(2015-06-27):
请问各位大大们,我的550l可否改600?飞机情况是730MX(850kv)
电机
。电机齿是16t。大齿盘是112t。以上都是原装配置。电调是好盈v3 100A。现在我想把尾管改成600的尾管(自然尾传动啊,拉杆啊什么都会改)请问主尾旋翼能改成600的吗?定速最高准备用2300。请问以上方案可行吗?需要换什么别的东西吗?

网友A:
一句話,勸你別...
一架什麼都綁死死的機子,連齒比都不能改,上 600 可說是做死的前奏了
別跟自己過不去,真想飛 600 就把它出了去找架真的 600 來飛就好

网友B:
完全可以改

网友C:
如果是6S的话,估计电池电调都受不了。建议改12S。如果不考虑动力,改600肯定没问题。

网友D:
建议别改

网友E:
加长尾管没问题 注意重心就好 大桨550mm已经是极限了 最好别改 不然就要连电池电机电调都换掉

网友F:
我们都改着飞,只要改尾管,传动轴,尾撑,就行,别的不动,就可以爽飞

网友G:
换600尾巴是可以的 悬停2200-2400之间 3D转速2600-2800 大桨还是用550的

网友H(2015-07-27):
完全可以 螺距小一点10度吧 如果不满意 就再换14t的齿 最高2200转数也够了

网友I:
改尾管很简单,最好不要改大桨尺寸,那样的话,涉及的东西太多,太麻烦,不如直接买台600来飞

网友J:
有米米直接买新的

网友K:
11°,600,150A ,6S在飞

网友L:
主要是6S的动力不够。

网友M:
LZ只是打算加长尾管加长大桨?那是走错了方向,6S动力带600大桨绝对毁电池
正好近期准备改550L,不过是动力改12S,等改好发出来给LZ参考
鸭子的550系列也是奇葩,上一代的550DFC尾巴用的600,大桨用520,极不协调
这一代的550L,尾巴短到尾桨只能用92mm,大桨反而用550mm,大头娃娃一个

网友N:
550一块电池的优势就这样忽略了。。迟早又改回来的

网友O(2015-11-17):
kds550直接上600大桨的路过

网友P:
齿轮比不能动,有什么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