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H377接收板都来帮看下~

楼主(2015-06-28):
炸鸡后发现好像少了一个元件有这机的模友帮看下这里有东西的吗!

H377

H377

网友A:
图片看不清,不过你可以自己审判一下,如果原本是空的,只是板件预留但是实际是不需要所以没有的,那么电路板上面应该焊点是平的或者单纯的圆滑的一个点而已,如果是后期损坏的那么上面可以看清有原始原件的零件,或者脱焊的痕迹,另外如果你那个原本有东西的话,看你图片现在这样,可能是一个贴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不过你可以自己审判一下,如果原本是空的,只是板件预留但是实际是不需要所以没有的,那么电路 ...

分析的不错的确是有个mos的尾电机驱动,正常飞行中自行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