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选购穿越机

楼主(2015-06-28):
本人是纯新手,想上一个穿越机体验FPV的感觉。现在有几个非常纠结的问题,望老鸟们解答一下,小弟在此万分的感谢了
1。穿越机的话到底上多大好呢,是上250还是280还是别的好呢?能否放得下GPS,飞控,图传,摄像头?真的非常纠结阿
2。穿越机的摄像头需要去做类似云台那样的减震吗?不减震的话飞起来会不会头晕?
3。需不需要给摄像头加单轴云台?加的话250或者280的机架能不能放得下单轴云台?
4。麻烦老鸟们推荐一款比较不错的fpv头戴眼镜,市面上太多了,实在不知道选什么好啊
5。我有一个华科尔D10的控,美国手,飞穿越机能用吗,因为看着大疆的四轴油门和副翼都是回中的,穿越机的话要求油门也是回中的吗?
6。最近在网上看到华科尔出了个穿越机,如下图,样子很讨喜,不知道新手适不适合入这个机子,还是自己组装的好?看了一下单机摄像头加图传加OSD 1499元,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呢?都说华坑华坑,会不会机子不贵,配件非常的贵?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困惑,望老鸟们给解答一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给我留一个玩穿越机的QQ群,想向前辈们好好讨教讨教,谢谢。。

网友A:
买它就对了,但是眼镜最好用肥鲨

网友B:
把电池绑好,电池撞掉osd。惨痛的教训。

网友C:
带gopro 炸一下都是米

网友:
建议自己买配件组装,一:自己可以学东西,二:自己买的配件或许会比成品机的好,三:穿越机用来炸的,况且新手,再美的灰机给你也面目全非。成品机维护也是个问题,配件贵(不贵也麻烦),机架什么的炸烂那个配件也不好买。自己组装的烂哪里换哪里,非常方便。

网友:
自己搜群穿越机

网友D:
1、大小没有特别的规定,有人拿450一样飞穿越,小一点只是比较灵活而以。飞控,图传,摄像头是一定要的。gps是非必要的,没人会拿gps模式飞穿越。
2、云台减震没什么必要,事实上,减不减震你不习惯一样会晕。
3、没必要加,一开始飞的时候可以固定向前。当你飞的快了,可以适当的把角度抬高。
4、这个嘛,价格超过2000的都不错。
5、D10没问题。其它的都要油门回中。而穿越更多的是手动定高,所以油门位置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调节。
6、意义并不大,刚上手自然要用更耐撞的机架,gopro之类价高又容易撞到的东西就不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它就对了,但是眼镜最好用肥鲨

我看某宝上都是一个叫skyzone的牌子,这个眼镜如何呢?跟您说的这个肥鲨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绑好,电池撞掉osd。惨痛的教训。

哈哈,请问一下这个机子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gopro 炸一下都是米

我不打算上gopro,上个808好的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大小没有特别的规定,有人拿450一样飞穿越,小一点只是比较灵活而以。飞控,图传,摄像头是一定要的。gp ...

真的太感谢您耐心的给我一一解答,真心感谢,您解答后我还有三个疑问
1.如果不上gps的话,穿越机飞远了,飞不回来咋办呢?我的意思是类似大疆那样的自动返航功能,还是穿越机飞的并不远,压根就不需要定位返航功能?实在是不懂
2.就是说我的D10是可以飞穿越机的是吧?穿越机不需要油门回中是吧?
3.华科尔的这个不合适的话,有没有什么耐炸的机架推荐一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谢您耐心的给我一一解答,真心感谢,您解答后我还有三个疑问
1.如果不上gps的话,穿越机飞远了 ...

QAV250 PDB2.0 碳纤6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谢您耐心的给我一一解答,真心感谢,您解答后我还有三个疑问
1.如果不上gps的话,穿越机飞远了 ...

1、你飞穿越哪怕有gps也不可能自动返航啊。你如果飞穿越还要定高或是定位的话,那还是别玩了,飞的速度会把飞控的计算远远抛在后面。而且你是带图传飞的,不可能不观察环境就飞吧。实在是不知道飞哪了,直接原地降落,或是原地炸机就行了。反正穿越耐炸。大不了换几个桨的事。
2、油门回中还是有必要的,不过这玩意儿要用经验调整的。用不用D10都可以调的。
3、粗的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我看不到拆分图。桨如果贵或难买的话,换个桨。其实网上耐撞的不少。塑料的耐撞的我都飞过。一般都差不多,要坏也就是桨坏而以

网友:
加上gps,osd又是一堆重量,不符合穿越机轻盈的初衷。再者,穿越都是为低飞设计的,一键返航没啥用,还没有机子有自主避障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某宝上都是一个叫skyzone的牌子,这个眼镜如何呢?跟您说的这个肥鲨比呢?

大部分高手都用肥鲨,好评率较高

网友:
裝好不飛就不會炸了

网友E:
我只想说新手不要买成品套机,自己组装学习,以后修机换设备你才会懂,贵重的相机就不要装穿越机上,这机会经常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飞穿越哪怕有gps也不可能自动返航啊。你如果飞穿越还要定高或是定位的话,那还是别玩了,飞的速度会 ...

哈哈,我懂了,我懂了,真的太感谢您了,确实,有gps也没用,全是障碍物,哈哈,谢谢谢谢您。我就某宝买个自己组装的穿越机自己慢慢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新手不要买成品套机,自己组装学习,以后修机换设备你才会懂,贵重的相机就不要装穿越机上,这机会 ...

好的好的,哈哈,没打算上gopro,上个808好的很,嗯嗯,那我就某宝买个自己装的穿越机,您觉得是280好还是250好呢?

网友:
我点是250,见过人家280和250对比,似乎280更稳些,250更灵些。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纠结,依我看要便携就250折叠,可以用一个背包装起所有设备就走。哪怕背着设备挤公交、坐地铁、骑车、进公园都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请问一下这个机子耐炸吗?

只说这次炸机,顶掉osd就算了,最弱的机腹钉子处断裂电路板裂纹导致(猜测)是右前电机电路断掉失去动。华集成度太高,一般玩家弄不了,显然是技术壁垒。有一天华把自己毙掉。只能自己改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懂了,我懂了,真的太感谢您了,确实,有gps也没用,全是障碍物,哈哈,谢谢谢谢您。我就某宝买 ...

嗯,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原理。就算以后于不好,也能应用到别的地方

网友:
穿越容易坏
成品机炸了各种找不到零件修
还是组装好,容易修
而且成品机飞起来并不一定好,性价比又低